两块PCB板间走LVDS时钟信号,有什么不好的么?要注意什么?

楼主(2009-07-23):
如题,两块FPGA分别在两块PCB板上,要求这两块之间要有个时钟的精确相位和频率关系,我想在两块PCB板上走LVDS时钟信号,以前只在一块板上走过简单的LVDS信号,请问这样做有什么不好的或者说难以处理的地方么?我需要在板间做什么特殊处理么?请大家给个指点,谢了。

网友A:
re:

注意差分线对的阻抗控制,尽量远离其他信号,连接器信号定义时给信号包上地。如果要保证两块板的时钟相位一致,需绕线使时钟从源到两块FPGA的走线等长。

网友B:
lvds不是一般信号,要注意!

两个板的级联,对于lvds是很麻烦,因为一般lvds速度很高。
首先接口就不能用普通的接口,要不然你的pcb设计的再好都是徒劳。要过不同速度的接口价格不同,上g的价格相对贵。
以上是我一知半解,我只是曾经试图这样做,后面价格不能接受就放弃了。

楼主:
多谢上面两位给指点

首先多谢上面两位给指点,我主要就是担心高速的LVDS线的相位难以保证以及接插件的问题,没走过这样的线,真有点不敢下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