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线网络覆铜的方法

楼主(2009-07-23):
最近要画一块双面板,准备对地线网络布线采用如下方法:

先只布线其他网络,地线网络全部开路,最后对地线网络覆实铜处理,部分死铜区域打过孔和另外一面的地网络铜皮连接。

这样就有点类似对层板直接打地平面的效果。

是否可以这样做?

网友A:
就是这么做的

当然,也会有一些地方,铺铜以后,即使死铜有过孔有的GND也无法连接上,
这时候就需要走线连接起来了。
一般Layout软件都会提供连接检查功能,一般借助它来检测。

网友B:
很多东西都是灵活运用的

有些帖子说GND最好也事先布好   但我实际上也是先开路GND 最后进行铺铜
也没有什么问题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C:
电路不复杂的话

建议信号线全部走顶层,地层敷地

网友:
我觉得这样做会减小板子的稳定性,比如用规则检测虽然它们是连接的,但是可能就通过1个2个过孔跟外部连接。

网友D:
一般比较稳妥的做法是把地线也连接布好,再给没连到的地用过孔连通。做地的过孔时最好将其做为一个元件,这样可以避免在去除某个过孔时把整个板的过孔去掉,造成板的报废。

网友:
请教6楼,如何把地的过孔做为一个元件。在PROTEL里

网友E:
protel 里面这样做很好的,你可以分块覆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