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高速信号线(USB差分,SATA等)的PCB要求

楼主(2009-07-27):
最近画了一款USB+eSATA移动硬盘的板子,对于eSATA的4根信号线该如何走线以及对usb的两根差分信号线,和晶振的时钟信号线相互间的干扰的抑制不是很明白,希望大家能帮忙讨论一下。

楼主:
怎么没人来,自己先顶一下。呵呵

网友A:
USB

USB走线就按照USB的规则,如果是usb2.0 标准,你适当的控制等长就行了,没啥特别要求。eSATA没走过,你得分析都是什么功能的信号线才行啊

网友B:
差分线走线太简单了,就是靠近,等长

  通俗点说就是远处猛地一看两根线跟一根线似的

网友C:
看你要求多高

1、简单点呢,4楼的办法就差不多了。
2、复杂点呢,你需要了解PCB工艺...计算阻抗

楼主:
单独的USB差分信号当然比较简单了

基本要求就是等距  等长   但是我想在旁边走晶振的时钟信号线,距离肯定是符合3W规则的  但是师傅说这样会有干扰,建议把晶振移走   但是实际画板的话,就会复杂很多。而且晶振也离主IC比较远了。

网友B:
在信号线旁边走晶振时钟线,只能说缺少常识

楼主:
如果是间距足够大,或者是加地网隔离呢?

所以, 问题就是间距大到多少可以保证干扰不影响效果。地线隔离的效果是否更好?

网友D:
同意斑竹的 意见,呵呵。USB 要走差分,现在都是2.0了吧,最好USB 的阻抗做到75ohm,SATA 信号线要看线的功能。至于晶振最好距离主芯片近一点,在非地平面和主地隔离,然后连接到主芯片的晶振地线上或者直接连到地平面上。我的理解,呵呵

网友E(2009-09-03):
晶振离主IC近点,做好隔离就行了。不行就用一块地把晶振和时钟线全包上,当然,接地要好。晶振区域下方一定要有完整的参考平面。
usb差分线,走成差分,这个应该没问题吧。要注意阻抗匹配,这个你自己算是没用的,因为pcb厂家还是会根据你的要求做微调,所以你只要告诉厂家你哪些线要做阻抗匹配,做多大的阻抗就行了。
你所谓的“4根信号线”指的是什么信号线,没整过硬盘,不管是什么线,原则都是一样的:隔离好,阻抗匹配好,参考平面要完整等等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