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样在PCBDOC里面的其中一元件添加网络连接符号

楼主(2009-06-30):
今天好不容易画了一块PCB,结果被别人狂批了一通,画得太不专业了!痛定思痛,确实是很多画得不好,要有很多改进!在画图中发现,由于原理图SCHDOC导入到PCBDOC里面时,丢失了2个元件,没有办法,我自己在PCB里面添加了两个封装,我要将这两个元件的其中一引脚连接起来,但是发现点击其引脚“pad”---设定其“net”的时候,却不知道怎么样设定这两个要连接的引脚网络属性,因为里面是显示“net----no net”,没有网络属性的话这两个引脚就连不起来了!也就是没有飞线,真的好急,请问怎么样设置网络属性将其连接起来呢?请高手告之,谢谢!

楼主:
恳请指点

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吗?弱弱的请教一下

网友A:
怎么会丢了两个元件呢!

怎么会丢了两个元件呢!这种错误能犯么?把元件补上,如果想设置net,就在net选项里面设置成你要连的元件的引脚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