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一个引脚对应PCB中多个焊盘,哪个软件可以?

楼主(2009-07-02):
本人想用若干个LED堆成一个数码管,见图.
把每数码管做成了一个元件,此元件共有8个引脚,a,b,c,d,e,f,g,gnd
因为每个段都是由多个LED构成的,所以每个引脚就对应多个焊盘.
在PROTELL99中,将原理图的网表加载到PCB中时,只有一个焊盘被赋予了网络标号,其他的都没有.手动太麻烦了.
不知哪个PCB工具可以实现这种原理图中一个引脚对应PCB中多个焊盘的,望知道的朋友提点一下!

网友A:
只要你的原理图中LED都画全且连线了,导入PCB后不可能没网

网友B:
你用线连上pad就可以了吧,一个引脚多个pad

网友C:
LZ做封装时,把需要连载一起的引脚定义成一样的序号就可以

这么简单的问题,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D:
99se可以

比你的复杂我都做过。即使把led组成的数码管在pcb元件中布好线都没问题

网友E:
封装没做好

网友F:
如果不想做成元件的话,可以用多通道设计实现

专门用于解决这种重复性单元的设计

网友G(2009-08-04):
power PCB 软件支持一个零件对应不同的封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