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一个protel99使用问题

楼主(2009-07-10):
   已画好的双面PCB,现在想把顶层的器件、敷铜、丝印 全部“搬”到底层,而把底层的敷铜、丝印全部“搬”到顶层,相当于层的“镜像”。

   请教诸位,有没有简便的方法实现呢?

网友A:
太简单了,不由全局更改吗?

楼主:
紫豪斑竹建议不错 多谢

    已经改好,不过办法很笨
    我的笨方法是:先按走线、焊盘、丝印等逐步地进行全局更改,然后将三极管、IC等镜像,再修改因镜像产生的net对应错误。花了约1个半钟头才搞掂。

    不知道pcb高手们有没有更便捷的办法?望赐教!

网友B(2011-05-10):
我是菜鸟都不如的好像知道一点,可以全部选中,然后按住左键,然后再按ctcl+x,不晓得是不是你要的效果

网友C:
顶层底层互换的话,根本就不需要改了,呵呵,只是一个视觉的问题,改不改都无所谓。

网友D: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互换和不换是一样的,只是视角不同而已

网友E:
何必这么困难,把他做成一个元器件,元器件放到反面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