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铜的问题

楼主(2009-07-11):
各位好:
PADS2005灌铜时发现圆形焊盘灌满了铜,方形焊盘却没有灌满,只有两条联在一起,是什么原因呢?设置那里我明明选择了flood over,pad shape选择了round

网友A(2009-09-30):
有3种方式
直接连接焊盘;
非直接连接:90度十字连接;45度十字连接
不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