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里面给的集成库 大哥们给介绍下 新手。。。

楼主(2009-07-19):
初学altium designer   好多元件都找不到在哪里   自己画集成库  总感觉画芯片距离掌握不好  弄得芯片装不进去。。。资源有限 不能随便泡板子。。。。   所以想知道altium自带的哪个库中有哪些常用芯片 元件   。。。
或者 详细介绍下每个库。。。比较麻烦哈。。。网上搜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撞上的软件还不好用…………

正在求高人,希望我没少下东西~~

网友B:
搜索一下不就出来的吗?常规元件都有的啊~~~

网友C:
re:ad6的库问题。

ad6的库有一个m开头的,是常用的library根目录(如:D:Program FilesAltium Designer Winter 09Library):Miscellaneous Connectors.IntLib和Miscellaneous Devices.IntLib是常用的一些小配件,包括电子电容,接口等等。
具体到专业芯片,library下面:各个公司的分类。如果实在不知道那个公司,就查找吧,记得查找的时候是招library下面这些库。

最后,奉献一句,库很多要自己做的,可以在ad6基础上面修改以满足datasheet上面封装的要求。

网友D:
一般我都是自己画的,没办法

网友E:
下载郭天祥的十天学会PCB制作视频看看吧

网友F:
一般常用器件都有封装制作向导,选择几个参数就可以
  封装最好不要添加系统的封装库,可能会和你的库里同名封装搞混

网友G:
自己做封装吧,有些时候软件自提供的库并一定就完全好用,有些可能会与现实加工能力有些距离,或左或右,呵呵。个人认为,集成库的主要功能在于它的3D模型,这个你要不要都可以,其实有些时候你不一定要用集成库的。元件还得自己做,你也不能为了做集成库还得再去学一个WOLIDWORK吧?所以最好就是做到元件和原理库的对应就可以了,大公司的元件都有封装库可直接下载的。不过有些只提供PADS格式的,所以建议可以学习一下PADS,不是让你换软件,只要会看就可以了,可以打开看看,按照大小去做。当然有时候芯片厂商的封装也不一定就可以直接用:例如TI的一些0.5间距的BGA,它给出的焊盘大小是0.24多一点,精确值忘了,这个如果你直接用,恐怕你的板最好焊出来的时候良品率会让你的老板发疯。说到最后,封装还是要自己做。

网友H:
一般我们都是自己做封装 公司都有自己的封装库
很少用其自带的

网友I:
利用生成向导可以解决管距问题

网友D:
晚辈受教

网友J(2009-08-19):
自己画最好,可以熟悉器件,不过也可去LIB里面找 ,很多都有,INSTALL 一下就得了

网友K(2014-05-20):
哎,头疼的事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自己做封装吧,有些时候软件自提供的库并一定就完全好用,有些可能会与现实加工能力有些距离,或左或右,呵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