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封装库的超级牛的小小小问题!!!

楼主(2009-03-20):
请问 诸位高手和即将成为高手的各位高手:

我们知道 protel提供了封装库。那么请问各位:

(1)你们都自己建立自己的封装库么?

(2)如果各位建立自己的封装库的话,那么元件的名字采用的都是原来protel软件给出的名字么??
(3)我看到很多高手都晒板子了!!请问,在你们在成为高手的途中,都犯过哪些错误,就是有啥经验教训呢??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

我是刚学不几天  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无极性电容为RAD-0.1到RAD-0.4,有极性电容为RB.2/.4到RB.5/1.0.

请问 RAD 的英文全称是什么?
RB的英文全称是什么??

网友A:
呵呵

习惯成自然!看个人喜好来定,比如说我的封装库电解电容ELECTRO8。O呵呵,电解电容,外直径8MM,脚距离会在元件注释里面,贴片电阻类的是SMD开头。
你自己觉得怎么好最快的进行检索,就怎么定了。

网友B:
我所有的元件均为参照DataSheet自己画的

  没有的就用游标卡尺自己量

  不同厂商同一个名称的器件尺寸都不一样,何况是Protel的库?
  还是自己画的最放心

网友C:
hehe

还是学allegro吧 比protel高级多了!!

网友D:
我不用所有官方库,自建PCB专用和通用库

楼主:
谢谢各位 我好好考虑一下

网友E:
我是新手,基本用自带的库

我是新手,基本用自带的库,只有找不到合适的时才自己封装。

网友F:
一般自己画

portel在我们单位用的比较少,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是PADS,还有大的就用CADENCE.
不过各个软件有自身的优缺点
封装一般都是自己画的,因为自己用的到的器件自己画比较放心,而且也可以针对不同的板子进行相应封装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