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03-21):
(无正文)

楼主:
图上的信息是什么意思啊?

图上的错误信息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U1和总线没有连上,也就是总线入口没有连到总线上,要出现总线左边那样才算是连上了,

网友B:
这个估计是总线没用好的错误。

用普通的网络标号就可以了。不必用总线。

楼主:
3楼师兄,我改过来了还是有问题,麻烦你再看一下。

(500,200)和(500,390)两个点我用红圈圈表示出来了。

楼主:
4楼师兄,什么意思呀?

能否具体一点呢?小弟初学,望帮助。

网友C:
hehe

你要给总线也要定义网络标号P[1.0..1.7],你在总线上放一个这样的网标看看

网友D:
总线拐弯时不能走直角

楼主:
放了网络标号的

图上是放了网络标号的

楼主:
不走直线也不行呢?

为什么也不行呢?

网友E:
总线直角没有关系的,可能是netP1.4,没有那个放法的

网友F:
你的总线是完整的,还是两跟接上的?

网友G:
aa

总线并并无电器特性,直接用net标号连接即可

楼主:
lelee007:我的总线是一根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