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9-03-22):
请问下,在用protel99se画图时,怎么画表示信号源输入的小圆圈啊??

网友A:
没有用过,

初学者,用的DXP,在电源的画法里有带小圆圈的,如图:

网友B:
protel里没有

网友C:
99下加载MiscellaneousDevices.LIB

网友D:
有的

用交流信号vsin

网友E:
自己做 标号 ,标号的类型 是可以改的 ,就可以改成带圆圈

网友E:
99 se的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