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下午,终于画完了!

楼主(2009-03-23):
(无正文)

楼主:
楼下的拍砖啊……

网友A:
线间距要大 有空间

覆铜的细条接些地孔

楼主:
覆铜的细条接些地孔 ?

不太理解?还请楼上明示!谢谢

网友A:
如下图所示2种

。。没有地层,可以加大覆铜间距

网友B:

板子的频率很高吗,走线还要用蛇型走线啊.有死铜啊

楼主:
呵呵……

6楼的绿色圈圈里面的铜是留着有用的。那里是个晶振,外壳要接地。恩,那里还要加点焊锡层。

楼主:
改了下,再上图。

保证晶振外壳良好接地。

网友C:
信号线最好不要和芯片引脚垂直

楼主:
还有,我还要砖头啊……

有砖头才能进步!

网友D:
为什么全用圆角,看起来恨不舒服,难道45不可以吗

网友E:
是的,我也觉得忒别扭

插座竟然全都是斜的

楼主:
回楼上

插座没办法,应为是外部条件限制了,外壳要求这样的。

网友F:
板好像斜的

板好像斜的,最重要的没有给出板的尺寸,板的功能作用,还没有进行布线设计验证,修改。布线易短路,继续加油

楼主:
这是一个智能车上的控制板

网友G(2009-11-08):
覆铜的细条接些地孔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接些地孔,有什么好处?不太明白

网友H:
这板只能手工生产,上不了自动化生产线。
电源部分看得有点蒙,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电感?

网友I:
两层板的线不要平行会有干扰!

网友J:
一块控制板,走线没必要搞得这么弯曲!!
真不明白这是在玩,还是在做产品!!
玩的话可以理解……
如果是公司,你这板能通过,我就实在不理解你们BOOS怎么理解LAYOUT了??是我的话,回去从来!!

网友K:
走线的拐角用的是圆弧,是出于什么考虑的

网友L:
这是智能车的主板吧,外形再画的好看点嘛,流线型!

网友M:
敷铜安全间距设到0.5以上

网友M:
IC引脚宜用圆角,否则容易翘起脱落……

网友N:
下面两个边角这么尖,会在手上划出红道道的。要知道,线路板的材质也是比较硬的。

网友O:
bottom的贴片元件完全可以翻上来,空间很够啊。
底层走线过多、过长,切割了地平面,而且地的过孔太少。
插座斜的,不好,不易接插,还浪费走线空间,把另一板上的插座也给摆正了。

网友P:
这板简单呀,电阻电容都没几个好像,呵呵

网友Q(2009-12-08):
即使不喜欢45度走线也不要弯来弯去搞成这样,我老大就很喜欢圆弧走线,但是我感觉他画的挺好看,我觉得圆弧走线在PROTEL里面太麻烦,尤其是修改的时候,一大堆红点。呵呵

网友R:
我喜欢圆的走线,如果板子没有特殊要求,圆的走线也不是不可以呀?
我就做过一款单面板,并且EMI效果很好呀。

网友S:
送砖一块……

给你垫脚高进!!

别自己倒下来砸到砖头上哈;P

网友T:
有没有高手说下拐弯的时候到底走45度的好些还是圆弧的好些

或者说作用效果都一样?纯属个人爱好?

网友U(2010-02-07):
45°不好吗!

网友V:
1.速度应该不会很快吧,不要用圆弧,像蛇跳舞似的,不好看,45度足够了。
2.上下两层尽量避免平行走线,尽可能相互垂直,减少干扰
3.平行的数据线从接口出来以后收拢,到芯片再散开,周围铺铜。
4.贴片元件引线出来的时候不要45度出来,先直出来一段后再45,容易出问题
5.数据线的过孔建议错开,减少短路的可能
6.接地的焊盘建议用十字线和敷铜连接,不要直接全接触,那样的话导热太好,焊接的时候容易虚焊及损坏板子
7.电源上的滤波电容太远了,越近越好,特别是小的那个,右边两个焊盘如果是晶振的话,也建议再近一点。线长了很不干净的。
8.敷铜和线直接间距可以在适当大一点
8.GND和单片机(希望没猜错)无用引脚也都牵出垄余的接口,方便调试使用

网友W:
我使劲拍,
我还以为是没有见过的设计软件能立体显示的,正要问,没想到电路板就是这个形状的

网友X(2010-03-09):
呵呵估计35楼没猜错,那单片机应该是112脚的MC9S12DG128

网友Y:
回复 网友V:

第6条是为什么呢?全接触散热不好?是散热太快,不好焊接吧

网友Z(2010-06-29):
这年头那么多艺术板子。可惜人老了玩不动。

网友AA(2011-10-24):
請我POWERPCB怎麼弄成圓弧的走線啊?

网友AB:
大面积覆铜需要打过孔:一是接地同流,二是散热均匀。

网友AB:
如果走圆角的线是高速信号线,可以在线两边铺铜,并打孔,方便回流面积最小。

网友AC(2012-11-29):
学习中,我也看着别扭。。

网友AD:
这贴里有ic921的回帖,很是怀念

网友AE:
板子不小

网友AF:
一年一度的飞思卡尔智能车大赛

网友AG(2012-12-29):
哇,头一次看到这样的板,一头雾水

网友AH:
圆弧形的走线看着挺别扭的……:L

网友AI:
线间距这么大最好可以加隔离地线的
平滑走线很好的。

网友AJ:
90度的圆弧还是不好啊,但圆弧还是不错

网友AK:
参加飞思卡尔智能车的吧 看机械层就看出来了

网友AJ:
引用 网友AK:
参加飞思卡尔智能车的吧 看机械层就看出来了

看的出机械层??

网友AK:
引用 网友AJ:
看的出机械层??

粉色的,明显是机械层。

网友AI:
其实45°角就够用了,不是非要走圆弧线,左边接插件的连线可以从底层走,没必要绕圈子

网友AL:
看了板子的外部接口  越看越像智能车的控制板   是xs128的MCU不?

网友AJ:
引用 网友AK:
粉色的,明显是机械层。

KEEPOUT层吧

网友AM:
表贴焊盘最好垂直走线。
数字部分一般不需要敷铜,信号线多做多层板。
个人意见,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