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布线后的图,请教大家,该怎么改?

楼主(2009-03-23):
(无正文)

网友A:
布局可以再紧凑一些,建议手动布线

网友B:
新人需要手动布线

布局依据逻辑电路图    器件摆放结构要合理,整齐

网友C:
不用改

不用改

重新画

网友D:
LS,哈哈

太逗了

布局也是自动的?

重来吧

手工布局

网友E:
布局太不合理了

网友F:
根据原理图画

看着原理图,适当的调整,低频和高频分开,输入和输出信号放成垂直的等等。。。。。。
先可以自动布局,在手动调整就好了

呵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给的意见,我已经手动布局了哈,画好后还希望大家再给我意见哦~

网友G:
布局的时候最好是手动布局

布局的时候最好是手动布局,不过也可以驱动原理图进行PCB布局,那样能省时间,有能提高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