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捧个场,最近搞的一个小飞机的PCB板

楼主(2009-03-27):
工作频率在27M---49M 电压3.7V  电流1A 东西是简单了点!就将就着看吧!图改了一下在5楼!

楼主:
丝印上有些不是很准!要移动一下!哈哈

网友A:
晚了一步,郁闷。

楼主:
电容电阻是0402的!过孔是0.4外 0.3内

电源与地之间间距大于0.55MM 这个是为了过安规!

网友B:
过孔12/16 没有问题吗?

网友C:
只要肯给钱,过孔多小都不是问题……

楼主:
做的好的PCB厂,随便做都是0.2内 0.3外

网友D:
肖gg你的灰机能飞不? 哇,你啥都有玩啊,从天上,地上,到

网友E:
是啊,咋有这么多东东玩哩???

网友F:
哈哈,这板子画得不错啊

楼主:
玩具是杂点!

网友G:
幸福啊

俺过孔还要 0.9/0.5 呜呜

网友H:
布局挺合理的……

楼主:
王兄不是吧!那么大的过孔不是吓死人了!

网友B:
刚刚改了过孔

除了高频信号的过孔用28/16,百M下的都是40/20,50/28的。

楼主:
单位是MIL

网友G:
必须加裤,哈哈!!

网友I:
制造可以吗

过孔0.3/0.4
是孔径0.3,连接盘0.4吗?
0.3的孔,在制造时是使用0.4的钻头的.镀铜后做成0.3的过孔,你连接盘才0.4,不知怎么制造.
我们一般要求连接盘的线宽最少0.125.
0.3的孔,连接盘最少要0.55,不然工厂就要找我们麻烦了.
一般没有特殊要求,我们过孔用0.3/0.7,

楼主:
0.3 0.4这样的过孔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此版厚度为0.4MM 最小线距为0.3MM 零件时0402的部分是0805 这样的PCB随便一家做双面的PCB厂都能做,我不知道LS的是做PCB的还是做开发的,如果是做PCB的只能说明你们公司的设备太差了!呵呵!如果是做开发的麻烦你问问你们的PCB供应商能否做到!如果那么小的PCB用0.3 0.7的过孔哪有那么大的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