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块STM32的核心板,有晶振,欢迎大家拍砖!

楼主(2009-03-28):
正面

反面没什么东西,只有3个电容!请问大家晶振这样设计是否合理?谢谢了!

楼主:
刚才图太大了,现在可以了,欢迎大家给意见

网友A:
晶振还可以靠近

网友B:
不好!

建议IC向右挪一点

网友C:
呵呵

除了以上的,建议焊盘走线要补泪滴,铺铜间距拉开点,你的地铺的很完整,但是你连接到地的焊盘你觉得用烙铁好焊接吗?间距真的要拉开,我都看不清间距

网友D:
为啥不用3225晶振?

最起码,5032的要求,不过分吧?

网友E:
晶振尽可能靠近芯片

  晶振附近不要有其他器件,晶振时钟线正面走线,周围包地并且包地的地线每隔一段距离打孔,
  晶振背面铺铜接地

  晶振周围千万不要放任何器件,保持干净和良好接地

网友F:
49S的晶体?

楼主:
谢谢大家

是否用有源晶振是否更好呢?请教大家

这里有两个晶振,小的那个是32.768K的,大的是8M的。晶振周围只有几个谐振电容,旁边是插针,用来接别的板子的。

网友G:
视觉效果不错啊

网友D:
有源晶振不好。

价格略贵,还要设置成bypass,没必要。

但,贴片,晶振,还是应该的。

网友H:
做广告的真是无处不在啊

网友I(2010-05-10):
大哥,小弟也正在做STM32的PCB是,V2。刚接触,像晶振这个元件,不知道封装尺寸。希望你能给小弟一点帮助!(是做毕业设计的)邮箱:hiwanglin@163.om

网友J:
正面芯片底下有必要铺铜么?
那个离芯片引脚太近了

网友K(2010-09-27):
很好  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