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敷铜的很弱的问题

楼主(2009-03-29):
我现在在做一块放大器和24位的ADC的板子。板子是用来放大微弱信号后进行AD转换的.应不应该在板子上大面积敷铜。。以前没有敷过铜。。这次想试下,看一下AD的性能会不会好点..因为现在AD的转换精度上不了..最多也只有15位.在低了..

刚刚查了一些资料说一般不对模拟部分大面积的敷铜..这对吗?

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能不能把整个PDF文档都传上来,让我们也学习一下

资料看着很好

网友B:
局部完整的地平面很重要。其次要屏蔽。

AGND和DGND不要分开。

如果用金属壳整体密封,引线最好加穿心电容。

总之方法有很多,但是都有一定的针对性,必须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取舍。

网友C(2015-01-18):
很好的问题,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