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时线条由宽到细是怎么画的?

楼主(2009-03-29):
如图::::
难道是分两步???这也太麻烦了吧

网友A:
负片画法;或者分步。目前还没听说过可以直接画这种效果

的工具。

楼主:
?

什么叫负片画**

99SE中怎么画的?

我画的线都是圆头,上面怎么是方头的。有个45度的角,这难道不是用99SE画的??

网友A:
关于负片画法,本版精华贴里应该有。

宽线很多是用填充来做的,单面板用的多。

网友B:
这个太容易了!

网友C:
PCB布线时线条由宽到细是怎么画的

很简单的,

网友D:
上图的效果也不知道画了多少笔做出来的

网友E:


网友F(2009-05-09):
无聊的问题

无聊!

网友G:
这不是在放polygon吗

网友H:
DSD

你画好框架,往里面填充就好了,呵呵,没想的那么复杂,只是麻烦点

网友I:
这明摆是铺铜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