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异形板,大家要求怎么交货?

楼主(2009-03-30):
一块异形板,外形不太规则,大家要求怎么交货?直接让厂家按照实际外形铣好了呢还是用邮票孔连接,最后焊接后在板厂做最后的处理呢?
我觉得还是用邮票孔连接多余的版面好一些,这样交货是一个规则的形状,多余的板边可以加MARK点以以及做工艺边。

网友A:
你想怎么交货就能怎么交货

关键还是得便于生产,比如波峰焊时不会一头掉下去,不会卡住...

楼主:
洗碗机来的快,我还没来及贴图呢

下面的图片由于保密原因只能忍痛把中间的部分砍掉了,大家看一下能不能看明白,我可以给给大家讲解一下呵呵.
大家可以看一下工艺边上还多了两个机械孔,这是为了走波峰焊的时候做基板固定的,大家还可以看一下邮票孔的连接方法,邮票孔一般是0.6mm直径,1.1mm的中心距,邮票孔中心要压在板边,不要让外圆和板边相切。

网友B:
那2个方块是MARK点吗?

没看到邮票孔。。

多余的板边可以加MARK点以以及做工艺边。

“多余的板边可以加MARK点”多余的加上MARK点有什么作用噶?

网友A:
晕,两边各做一条即可,用得着四周全做上邮票孔吗?

别人怎么掰得动?

你就等着挨骂吧:-)

网友B:
黄方框里是邮票孔么?

楼主:
哈哈

人家好像不是用来掰的,焊接厂也有铣刀什么的分板工具吧?你这个洗碗机也来凑热闹了。
qupeng兄弟仔细看,我用黄框圈出来的地方都是邮票孔。

楼主:
另外

关于基板的尺寸,我想再多罗嗦几句,一般的焊接厂都要根据基板的实际外形然后调整夹具的尺寸,这样不同的产品都要调整不同的尺寸,来回调整比较麻烦,所以一些厂家在设计PCB的时候就做好了几个标准,指定一定的宽度,让设计往里套,所有的板子都是一样宽的。这样多出来的板子大家认为增加了成本,其实不然,在PCB厂家,他们在投料的时候要做拼板设计,一块母板的尺寸是固定的,只要制定好了宽度,对他们来说利用率是一样的,一块典型25X25英寸的母板成本浪费10%和15都是一样的。这个大家可能理解不了,我描述的也不是特别详细,以后我会专门开贴讨论这些都。

网友A:
晕,焊接厂分板也肯定不会动用铣刀什么的,你还是等着挨

楼主:
洗碗机啊

你的眼光就不能看的远点啊,手头有手机拼板图,让你看了更要等着骂我了,人家都这么干了多少年了,你才提醒让我等着挨骂。晕

网友C:
从来不用邮票孔,因为完成后看起来很不爽

要用就用V-cut

楼主:
没错

异形板你怎么用V-CUT?
V-CUT也有一些问题,每块板子的切割深度不统一,掰完之后还有毛刺,而一般用邮票孔连接最后打磨一下就很平整了。

网友B:
画过一个异形板,但没见过加工异形板

网友D:
邮票孔与V-CUT的区别

邮票孔用于异型板(板边不规则)的情况,如riverpeak 贴出来的图.V-CUT只适用于直线型板边.如riverpeak 贴出来的图下面的边可以考虑用V-CUT.

网友D:
MARK点作用

“多余的板边可以加MARK点”多余的加上MARK点是用印刷或贴片的识别定位.

网友D:
分割PCB工具

PCB分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