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protel中添加公式编辑器!?

楼主(2009-04-05):
怎么在protel中添加公式编辑器!?

网友A:
哪位高人指点下?

网友B:
期待见解

是个新话题,不知有没有人做到过。静待。。。

网友C:
有什么用处?

楼主:
回复四楼

回复四楼:在画有些电路图时,需要输入带上标和下标的符号,没有公式编辑器是没法做到的,复制粘贴也不行。

网友D:
做成元件喽

网友E:
这样搞

  用Word文档写入,调整大小后输出成单色BMP文件,用bmpToPCB软件转成元件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