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 不知多少天才画好的线路板,

楼主(2009-04-11):
今天来晒一下,请各位指点。

楼主:
呵呵 是啊

就是位置太挤,不得已显示限流电阻用了0603的

楼主:
呵呵 加裤子了

好高兴哦。。。。。。

说明下: 这是一个三显电压/电流表面板,表型尺寸是72*72的。
线路板尺寸为:61.4*53.8(mm)
加工生产的话,贴片可用机器焊 插件只能手工焊了。

网友A:
为何不用贴片排阻?太挤了

楼主:
呵呵 贴片排阻不好买啊

我们的量也不大.所以难买啊

网友B:
走线是不是细了点?

网友C:
贴片排阻很好买的哦,哈哈

楼主:
问过我们供应商了,

王兄 你说的好买是不是指深圳
我们这边的供应商说排阻用的人少 不好进货,叫他提供封装数据也说没有。

网友A:
电子市场大把

  先买来再用游标卡尺量

  其实封装就是四个0603的并联起来

网友D:
o

一般的

网友E:
封装数据可以在网上找啊,

风华高科的都可以。

网友F:
可以再改进

已经用0603了,就把其他0805改成0603好了,统一,也不显得那么挤,或许料还会少备几种。
电源线走得过细,电容数量好像不够多,也没怎么靠近ic(特别是去藕电容)。晶体电容放置有些别扭。
双面板,地的过孔尽量多打~~
这个板难度较低,用一两天时间应该可以完成。
你的标题让我误解,我把多少天~~才,看成多少“天才”了~~赫赫

网友G:
这个板子也能用吗?

网友H:
画的还不错,鼓励+赞

画的还不错,鼓励+赞

楼主:
回16楼

本公司的用料都是0805的,不好都改0603了。
电源线5V电压(显示)宽1mm,应该够宽了,MCU供电部分3.3V电压线宽0.6mm。
去藕电解电容的位置实在不好放,只好将就了,0.1uF电容放置还是比较靠到芯片的。
这个板难在于布局。第一版布局布线好久,发现太差了,所以重新布局才有了现在这个版本。

网友I:
呵呵 加裤子了,GOOD!

网友J:
晶振下面的线小心和外壳短路

网友K:
不错不错

值得表扬!!

网友L:
还不错,就是速度慢了点,用了几天!!

应该提提速!

网友M:
板子很简单

加裤

网友N(2009-05-25):
板子画的并不是挺好,器件放得太挤了,还有一些走线可以再调整一下.哈哈.....

楼主:
呵呵 楼上不是做电能表的吧

网友O:
这板子画的不错啊

这板子画的不错啊

网友P:
不知-多少-天才-画-好的-线路板?

网友Q:
画的不错

只是有点挤,条件允许的话,把cap 换成0402,串阻改排阻就OK了

网友R:
原理图库和封装库都是自己搞的很认真值得推荐

原理图库和封装库都是自己搞的很认真值得推荐

网友S(2009-07-04):
是配电柜的板表吧。板子画得一般,电磁试验能过吗?

楼主:
呵呵

37楼: 是配电柜的板表吧。板子画得一般,电磁试验能过吗?
-------------------------------------------------------------------
电磁试验能过的.电磁兼容处理主要在开关电源部分.

网友T:
这个板不难得说

这个板不难得说

网友U:
提个建议

电容的封装丝印最好能和电阻的分开,这样的话容易识别.

楼主:
呵呵 电容的标号都会用C来标的

网友V:
一般般,觉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一般般,觉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W(2010-02-07):
不错耶!慢慢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