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LQFP48脚封装库啊?

楼主(2009-04-13):
(无正文)

网友A:
要找到方法哈

  首先确认器件型号->确认生产厂商->上厂商网站下载最新数据手册->数据手册最后一页有封装尺寸->使用Protel99的封装制作向导,输入几个尺寸参数,两分钟搞定

网友B:
补充下噶~

有时候不是在最后一页~可以搜索“pac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