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dxp布PCB板时,铺地时,不跟网络为地的过孔连接,怎么解决?

楼主(2009-04-14):
在用protel dxp布PCB板时,放置过孔,过孔高亮怎么回事?铺地时,不跟网络为地的过孔(都高亮显示)连接,怎么解决?
帮帮忙吧?很着急!

网友A:
没有用过DXP

应该是你覆铜的时候没有选择网络,或者是覆铜时没有勾选"覆盖相同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