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层板的厚度能不能做到1.0mm?

楼主(2009-04-22):
请教:8层板的厚度能不能做到1.0mm?

网友A:
问下制版厂~俺估计是能,不过有这样做的吗

网友B:
手机的就是8层的多

一般是0.8mm,做到1mm更是没问题

网友C:
10层都没问题。

设计的时候如果需要阻抗匹配,要考虑好叠层和厚度。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

多谢各位回复!
不过,问了几家说做不到那么薄

网友A:
得大些的制版厂?

网友D:
1.5

我做过1.5的

网友E:
得找好制版厂,价格也是天价。

手机那个玩意,纯粹就是烧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