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HDMI走线问题

楼主(2009-04-28):
各位大侠好,HDMI走线上有没有一定的规则所循呢?之前做的产品HDMI最多到1080i,走线上差分线等长,包地,没有什么问题,最近HDMI传输1080p出现问题,会闪,经过分析发现是包地的地线引入干扰了,电源滤波电容的地和包地的地在一块,去掉电容效果好很多。后来问了原厂技术支持,说最好不要包地了,而且各对差分线间距要拉开些,周围要干净。在网上搜索了好半天也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资料,请大家赐教。

网友A:
如LZ所说,走好差分对就可以了。

网友B:
恩不要包地了

我以前所在的公司,他们的差分线都没包地,以前做PDP电视机的

网友C:
包地不是错

包地不是错,错就错在地信号离HDMI太近

网友D:
学习了,兄弟在做相关的项目

学习了,兄弟在做相关的项目

网友A:
jclai 地信号离太近

包地不是就有了吗

网友E:
专攻EMC

你的问题体现了3个错误:1.高频信号线没有遵循3W原则 2.内电层没有分割
 3.包地太靠近,降低了信号强度

网友F(2010-03-23):
你做得是HDMI transmiter的产品吗 ?我们可以帮你layout加debug.. longtiumsemi@gmail.com

网友G:
差分线最好不要包地,会对信号衰减。

网友H(2010-05-16):
“电源滤波电容的地和包地的地在一块” 肯定不行啦 你要么不包地 要么用磁珠隔离2个地啊 怎么能同一个地呢

网友H:
还有你是否严格执行了差分等长 差分对对与其它差分对之间间距

网友I:
离远点包,不能保证包地完整的话,还不如不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