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我最近的板

楼主(2009-01-08):
晒一下我最近的板,请多指教,希望多给点意见

楼主:


楼主:

u1焊盘被铺铜的挡住了,分地了

楼主:

铺铜的顶层图

楼主:

8mil走线啊,不会很很细啊,还U1的焊盘也是8mil的,

网友A:
中间的U1芯片的焊盘怎么没有丫?

网友A:
另外就是电容和电阻的外形有区别比较不容易焊错

  例如电容的丝印用圆头,电阻丝印用方头

网友A:
U1还是没有焊盘丫

楼主:
回vwwj:

不理解你的意思,U1的焊盘管脚很细,上传整个图后,感觉没有焊盘吗,是用PADS2005的软件画的,我不知道其它软件会不会这样。

网友A:
应该是LQFP48的封装啊,焊盘你是不是弄错了?

  绝对不可能这么细

网友B:
我也发现有些线是不是太细了

网友A:
LQFP48的焊盘应该是管脚距离0.5mm焊盘大小0.254~0.3mm

  应该是10mil~12mil

网友C:
把最小显示的线宽改成8mil就可以了

网友D:
re:

PCB好像很简单啊,呵呵。。。。

网友E:
地层太碎了

地层太碎了,不知道有没有孤岛。。。

网友F:
严重问题

1.焊盘比管脚窄,绝对的错误。
2.LQFP48的焊盘上压了丝印,绝不应该。

网友G:
封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