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画圆形按键焊盘?

楼主(2009-02-01):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手持设备,需要一些按键,我准备用那种画在PCB板上再镀金的那种,可是我不知道那种圆形的按键焊盘怎么画,高手请指点一下?

就是这种:

楼主:

小弟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好!
我想问:除了两个焊盘之外的部分我是用PCB走线来代替的,怎样才能用焊盘画出来呢,或者让他们的属性一样,因为我这样画的时候,调入PCB中时总是有警告。不知道DX们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A:
re

你顶层漏锡就可以了

楼主:
顶层漏锡?

是不是,像我上面画的那样,在TopSolder层画个圆就可以了呢?可是这样一来,除去那个两个焊盘以外用走线画出的部分,导入PCB中时总是有警告。

网友B(2009-03-12):
是这样画的

报警是肯定的,你导入的时候PAD有网络,而画的线是没有网络的
可以不管,要不就把线也添加网络

网友C:
全部用pad画不行吗?

在搂主的基础上,用PAD覆盖起来,也行吧。

网友D:
没有网络可以自己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