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收集点 关于电话机的资料……

楼主(2009-02-01):
  我想收集点 关于电话机的资料 ,比如说它的原理 什么的 ,先谢谢了!

楼主:
谁能 给点啊 ……

网友A:
原理就是实现BORSCHT七项功能啦,

找本《程控电话交换机原理》和《电话机图纸汇编》之类的书就知道了。

    用户电路的作用是实现各种用户线与交换之间的连接,通常又称为用户线接口电路(SLIC,Subscriber Line Interface Circuit)。根据交换机制式和应用环境的不同,用户电路也有多种类型,对于程控数字交换机来说,目前主要有与模拟话机连接的模拟用户线电路(ALC)及与数字话机,数据终端(或终端适配器)连接的数字用户线电路(DLC)。

    模拟用户线电路是适应模拟用户环境而配置的接口,其基本功能有;
    馈电(Battery feed):交换机通过用户线向共电式话机直流馈电;
    过压保护(Overvoltage Protection):防止用户线上的电压冲击或过压而损坏交换机。
    振铃(Ringing):向被叫用户话机馈送铃流。
    监视(Supervision): 借助扫描点监视用户线通断状态,以检测话机的摘机,挂机,拨号脉冲等用户线信号,转送给控制设备,以表示用户的忙闲状态和接续要求。
    编解码(CODEC):利用编码器和解码器(CODEC),滤波器,完成话音信号的模数与数模交换,以与数字交换机的数字交换网络接口 。
    混合(Hybrid):进行用户线的2/4线转换,以满足编解码与数字交换对四线传输的要求。
   测试(Test):提供测试端口,进行用户电路的测试。
    这7种功能常用第一个字母组成的缩写词(BORSCHT)代表。对于模拟程控交换机,不需要编解码功能;而在数字程控交换机中,除某些特定应用的小型交换机利用增量调制方式外,其它大部分均采用PCM编解码方式。数字用户线电路是为适应数字用户环境而设置的接口,它主要用来通过线路适配器(LAM)或数字话机(SOPHO-SET)与各种数据终端设备(DTE)如计算机,打印机,VDU,电传相连。

上述文档可能不完整或已被更新,想获得该资料的最新最全版本,请访问:www.armecos.com

更多内容,详见:
我的培训中心
我的研发团队
我的技术顾问
    文件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咨询套餐
    IP协议栈整体解决方案咨询套餐
    USB整体解决方案咨询套餐
    BootLoader整体解决方案咨询套餐

楼主:
谢了 有不懂的在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