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20V20A布线

楼主(2009-02-02):
请教,图中JP1是个插座,5,6,7,8是220输入,用继电器切断220V给外部电动机的供电,
顶层是220V,底层有根12V的走线,不知道这样是否安全?
电动机的电流大概5A,220V与GND铺铜的距离是2.8mm,220V输入插座焊盘的间距是1.6mm,不知道是否安全?

网友A:
太小了。不安全。

1.6mm不够啊。远远不够。

2.8mm也不够。

楼主:
多谢

修正,电动机的电流小于2A,
1.6mm是焊盘间隙的距离,不是中心间距哦,安全吗?
在底层还有一个12V的走线,是不是很不合理?

网友B:
严重不合理!

看一下国标吧,有明确规定!

网友C: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需满足相关标准

GB和IEC对于进、出线处电压差220V的2端子间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要求≥3mm;
PCB上电压差220V端子间该值≥1mm即可;
有个表格描述了不同电压对应不同要求,你可以查下,电压越低,要求越低;

所以,

220V与GND铺铜的距离是2.8mm,可以;

220V输入插座焊盘的间距是1.6mm,不可以,需3mm;你的插座要换了;

底层还有一个12V的走线,可以;

另外:220V输出火线与输入零线间也要3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