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ads2007给灌铜增加过孔时的问题

楼主(2009-02-17):
PCB板的双面都灌铜后,增加stitching via,所有的孔都有网络,并且和铜皮是直接连起来的,为何规则检查的时候还是报错说没有连接上。
ps:不是所有的via都报错,小部分是正常的。
请教各位pads高手,如果消除上述错误,谢谢!

楼主:
咋没人搭理呢?

网友A:
去掉过孔的stitching 属性

去掉过孔的stitching 属性

楼主:
试了一下,ok了,谢谢

stitching直接翻译是缝纫,滚压的意思,请问在PCB术语里应当如何理解?

网友B:
PADS2007教程下载,和软件

请各位大侠哪有PADS2007教程下载,和软件啊

网友C:
pads2005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pads2007j就回出现这个问题,当初我也郁闷了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