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怎样让两块PCB之间是相连的,而不完全切断?

楼主(2009-02-18):
问个问题,怎样让两块PCB之间是相连的,而不完全切断?
我要做贴片加工,加工厂说PCB最好连接在一块的越长越好。而PCB加工厂说要根据PCB设计去做,我怎样做才能做出他说的结果?

楼主:
T

以前也没听说过有这种问题啊!

网友A:
邮票孔吧...

网友B:
做的时候拼板

然后打电话告诉他别给你切成两块
至于两块之间是全连呢还是切两个长条孔或怎么搞电话沟通好了
挺烦在拼板时在两块板之间整一排小过孔的,掰断后看着就恶心

网友C:
v型槽比邮票孔好看...

网友A:
也可以在机械层或者keepout层放不连续的走线

网友D:
最好是VCUT

VCUT吧 具体问板厂就知道了

网友E:
VCUT,当然式是VCUT

网友F:
vcut比较好

网友G:
如下

楼主说的是拼板???

网友H:
咋省钱咋做,哈哈!

网友I:
开V形槽,俩板间预留0.5mm

网友J:
V-CUT让厂家帮你安排即可,当然了还要跟代工厂协商一下

如果需要过波峰焊,还要注意板边,先后顺序,角度……总之很多

手焊就不用考虑太多了

网友K:
VCUT

什么是VCUT,Google了下都是VCUT刀之类的
谁能上个图说说怎么在板子上搞个VCUT?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