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掉某条线上的阻焊层,方便加锡?

楼主(2009-02-19):
产品有一条线是走大电流的,而且线比较长,小弟想把这条线的阻焊层去掉,在生产的时候手工加上锡,很多开关电源都是这么做的。请问在PADS里是如何去掉这跳线的阻焊层?找了好久都找不到方法。。。

网友A:
在阻焊层画即可

阻焊层式反的,有图形的地方就会没有阻焊,没图形的地方反而会涂满阻焊

楼主:
再请教xwj大侠

是不是在PADS的Solder Mask Top这一层加上一些2D Line?凡是这些2D Line划过的地方都是没有阻焊层的?谢谢!

网友A:
2D Line 能放到Solder Mask Top层???

当然是放Copper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