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库制作发问~

楼主(2009-02-24):
(无正文)

网友A:
你指的是锡池吗?

网友B:
封装库是电子工程师的基础.

最一个完美的库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功底.
不过很多时候都是可以参考的.漫漫学吧.

网友A:
锡池

首先要了解锡池的做用:
   它是用于SOP;SSOP;QFP等芯片进行波峰焊时,吸收多余的焊锡而设的。
它外形尺寸应为,所使用芯片焊盘横向3-5倍它必须和芯片焊盘在同一层。
另外所使用的芯片外形是方的还是矩形的,只要芯片的任意边保证和PCB
板的任意边不平行就可以不放置锡池。
   锡池的属性是焊盘,芯片放置应顺向与波峰垂直,而且是波峰的离去端
如果是方形的就在四个角各放置一个。
   以上是我的一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