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电源走线问题

楼主(2009-02-26):
都说电源线和地线的处理是十分重要的,要把电源线和地线所产生的噪音干扰降到最低限度,以保证产品的质量。但是我只知道电源走线长了电流大时产生压降,干扰那些怎么会有呢?

网友A:
电场

我的理解是,电源线和地线之间存在电场,所以产生了噪声

网友B:
你沿着电源和地画个圈,圈越大,干扰越大。

网友C:
数字电路产生噪声,

数字电路产生噪声,数字电路中门的开关,引起电流的变化,反映到电源上就是噪声,因此数字IC的电源管脚附近都有0.1的小电容,

网友D:
问题是电流是变化的

电流经过引线上的电阻,会产生变化的电压。

网友E:
re

导线,包括电源线,当达到一定长度时,会产生天线效应,会向外发送和接受电磁波信号也会早上波动信号干扰!

网友F:
6楼

   “电流经过引线上的电阻,会产生变化的电压。”
    这种理解不对,电阻不会很大,《信号完整性分析》上说,5mil宽的线的电阻也不过0.几欧姆每英寸长度,也就是电流突变在电阻上引起的压降不会很大。
    反而是线的寄生电感的作用很大,在高速信号里,寄生电感才是最要命的,所以去耦电容的引线一定要短!!!!

网友G:
同意LS~忽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