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6,preotel里面可以阵列吗

楼主(2009-03-03):
Ad6里面可以阵列吗?
最近画等距离安装的元件图比较多,在AutoCAD里可以很方面的列阵,Ad6的命令不知道在哪里,只能一个个的对坐标,十分痛苦。
另外,不是差分信号线的两条或者三条线,用什么命令可以按一下鼠标同时拖动吗?

网友A:
都有

1,工具栏有对齐工具
2,把需要拖动的线选定,P----M  就可以了~~!

楼主:
阵列不能用对齐命令吧

   谢谢.不过阵列不能用align功能来实现吧?第一个元件位置在0,0。第二个在0,2。第三个在0,4……这样确定间距的元件,怎么实现呢?

网友A:
这个俺不知道~

只能输入坐标?

楼主:
还有人知道吗??

现在对坐标要计算到小数点后四位,郁闷~

网友A:
等间隔排列

AD6有这个功能

昨天晚上忘记是在哪看到的

你看下AD6的教程吧

网友B(2010-07-28):
对齐功能,山寨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