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双层板元件摆放问题

楼主(2009-03-03):
我是用的protel99se,我有两个元件是一样的封装,一个放在底层,一个放在顶层,两个元件的位置在顶层和底层是一样的,这样在PCB图上是重叠的,这个要怎么画线呢?怎么摆呢?请高手赐教。比如类似金手指,上下两层的金属片是对称的,这样在图上就是叠在一起的吧?这个怎么画呢?

网友A:
顔色不一样就可以区分

楼主:
多谢

可是两个元件在PCB图上是重叠的,就是显示个绿色,我设置了元件的底层和顶层属性,这个画的时候感觉就是画到一个元件上去了呢?如图,那个绿色的元件就是两个重叠在一起的,我的意思是一个在底层,一个在顶层,可是这样分不出来呢

网友B:
L键 不是放背面吗?

网友C:
在规则设置里面有个设置器件摆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