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画PCB不能连线

楼主(2009-03-04):
我进行直接抄板,但是元件封装放好后,,没有网络线,不能直接连线!可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能直接画上信号线!谢谢,急

网友A:
不通网络可以push过去

LZ贴图上来?

网友B:
如果是 99se的话,快捷键 shift+R

网友C:

pads是不可以的,可以用工程更改来现添加网络,就可以走线了

网友D:
好像可以用放置直线的方法来代替导线。

网友E:
得看用什么软件

应该可以的
不同的软件有不同的方法

网友F:
如果没有生成NETLIST就不会有的

如果没有生成NETLIST就不会有的。那就要小心点抄,很容易会出错的。

网友G:
DRC太多,容易出错!

网友H(2014-03-17):
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