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标号的问题。

楼主(2009-03-05):
使用protel99放置网络标号后,怎么查看网络标号所连接的元件啊??书上说按住左键不放移动到图标的左下角,但按照那样操作就成了移动标号了。各位知道的大大们,帮忙解释下吧???在线等着呢!

网友A:
啥是网络标号?网络名?

LZ是看同网络连接的元件吗?

网友A:
看同网络连接的元件

在菜单选 net

下拉列表选择要查看的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