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简单问题,大家不要笑啊!

楼主(2009-03-12):
1、在电路板里面设置VCC和GND的两个过孔,为什么布线的时候不能自动连接该过孔与器件?
2、在单层板里面出现布通率81%,有两个电容总不能布线,该怎么办?(只能在单层板里面布线)?
3、原理图里面涉及到扬声器,怎样填写它的封装形势?

谢谢各位

楼主:
各位大侠,有没有人知道上面问题的答案啊?

网友A:
~

如果是是不能不通引起的话,可以把VCC GND设置较高的优先级

就画扬声器的焊脚位置吧,考虑下安装的时候别磕到别的元件或安装盒啥的~~

网友B:
根据实物做出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