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的价格由什么决定的?

楼主(2009-03-18):
6层板,线宽线距5mil,过孔8mil/16mil,厂家说根据gerber文件报价.
还有哪些地方会影响PCB价格呢?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层数,加工时间,有无埋盲孔

别的俺就不知道了

网友B:
我们做四层一般0.08/CM如有埋盲孔六层收0.14/CM

网友C:
不是做样板吧

楼上那有那么便宜,大批量吧?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to 4F: 是做样板。

我感觉应该是按工艺要求收费吧,譬如最小线宽线距,过孔大小等,为什么还要根据文件报价呢。

网友D:
收费的方面很多

一跟厂家的机器工艺,二是跟所要求的电路,三数量有关

网友B:
最少10平米

网友E:
我最近就要做一个四层板

听说这四层板的制板费就要2000元,太贵了.

网友F(2009-08-31):
这么贵?找我:13506261037

网友G:
还有一个因素: 板子的面积

厚度有没有影响??不过最厚好像能做到4mm

网友H(2010-03-04):
找我啊
引用 网友I:

8mil/16mil的孔4mm的板你能做?我知道深南电路,汕头超声是不敢接的。

网友J:
如果不需要激光打孔,价格应该比较便宜.而且各家的价格应该差不多.

网友K:
普通工艺的话,一般是根据层数和面积收费的

网友L(2010-10-09):
如果是自己做着玩,还不如弄面包板玩玩呢:)

网友M:
板材,厚度,过孔走线大小,工艺,面积

网友N:
楼上的比较全面啊

网友O:
wang3256发表于 2009-3-18 21:34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3楼: 我们做四层一般0.08/CM如有埋盲孔六层收0.14/CM
你们的这么便宜啊,能给个厂家联系方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