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Pretel99se的工具条停靠在右边?

楼主(2009-03-18):
每次打开都是浮动的  让我自己拖到右边  但是下次打开还是浮动的。。。

如何能让它一打开就停靠在右边?

网友A:
直接拖拽

网友B:
呵呵

我自己拖到右边  但是下次打开还是浮动的。。。
这个现象建议你重新买个软件装或者把电脑系统重新转过,盗版就是这样

网友C:
这个我也遇到了

你是不是用的vista系统啊?我的电脑就是这个问题。好像重装都不好用。而且还常常假死,所以我只好换最新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