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块PCB相连的问题

楼主(2009-03-24):
     一块小的板子垂直安装在另外一块板子上,是盒子的空间不够,元件太多我才这样想安装的.小板子上有元器件.
    我这样装的话.两快板子之间应该如何连接了,用什么东西连?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可以用 一些双排针座转换 连接 ...

网友B:
hehe

也可以用一些铜柱子,放在两块板的中间,然后打螺丝到柱子上将板固定,然后用排线连接两块板

网友C:
用90度单或双排插针

网友D:
金手指+地板开槽,直接焊接

网友E:
同意5楼。如果对自己的板子有信心,最好双面焊

可靠性远非板对板连接器可比。成本超低(做得好可以直接过炉,即使后焊成本也很低)。金手指换成“锡手指”就可以了。

网友F:
不要忘记盒子

不是有盒子吗,把半子固定在盒子的2面不就OK了吗
PCB与盒子本来就需要和盒子连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