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电流走线敷焊锡加厚走线的一点小经验

楼主(2009-03-26):
为便于生产,建议尽量放到底层去,这样过波峰焊的时候一次搞定,不增加任何成本(对加工厂就不好说了^_^)。

以protel为例:
切换到底层(或者相应的层)->按下S P选择整跟走线->如果有少数走线不需要加厚,可以按下S T,依次单击不需要加厚的走线以撤销选择->按ctrl+C,点击基准点,选择走线->按 X A 撤销所选择的走线->按ctrl+V,点击基准点,粘贴走线(务必和原来的走线完全重合)->双击处于选择状态中的走线,展开批处理对话框,把线宽改得稍微小一点(如原来是2mm可以改为1.5mm),过滤选择“same”;把层改为“bottom solder”(如果是顶层则改为“top solder”),过滤选择“same”;把“select”选项去掉,过滤选择“same”->点击“OK”,则底层走线中间多了一条bottom solder的走线,这条走线绝对是完美居中的->如果还有其它走线处于选择状态,说明你的走线宽度不一样,同前面步骤继续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其它EDA工具都可以实现类似功能。

网友A:
呵呵~LZ辛苦~手把手教~

网友B:
这样的方法只是可以增加一些厚度而已

如果是特别大的电流还是要人工补锡的。

网友C:
大哥

大哥,你的方法很好,但是我感觉看了这么久都没记住那么多的快捷键和方法循序,你直接在你SOLDER层画根线,会不会比你那些麻烦呢?

网友D:
直接在铜箔上开阻焊层不就得了!

楼主:
快捷键是很有规律的,而且最常用的不过十几个,用几遍就

不存在记不住的问题了。

直接画线的方法对付几根线还没问题……但是我的工作决定了要经常用批处理,不然工作量非常巨大,而且画出的模块绝难做到一致。

批处理的方法类似预C里的for语句,只有数量多了才会显得有意义。

网友E(2009-10-10):
用铜皮,2D线在某一层画上,在打印Solder Mask时加上这一层就可以做出来了(Power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