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晒 !!!拍拍拍!!!晒1小板!!!!

楼主(2009-03-31):
(图片)

网友A:
提点意见

51板子吧,提点意见,虽然肯定能用;

1.max232上的电容,线可以在粗些;
2.器件可以好好摆摆,可以整齐些;
3.所有的对外连接器,可以对其,并且取整数距离,这样好跟其他板子配合;
4.好像没有固定孔啊,难道你用取电的 USB A口,直接插电脑上用?小心吧电脑的usb给翘了啊

网友B:
全是短路点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二位!!!

这么短时间就有二位回复!!感动非常!!!

请问2楼:“对外连接器取整数距离”指的是什么意思??

请问3楼: "全是短路点"是什么意思??

各位大侠觉得我这板还有什么...........请指出 !!

多多关照!!!!

网友C:
比较关心楼主的电脑主板是否还在!呵呵!

楼主:
回楼上!!

回楼上,我主办是ASUS-P5PEVM ,配置很一般,但非常稳定!!!

这个主板设计的又一个问题,就是声音的接口又问题!!!

前面板 后面板的声音接口都有问题!!

别的都好!!!

网友A:
外挂个声卡,电脑的集成声卡怎么能听音乐哦

网友D:
说两句吧

1、感觉铜铺的很别扭
2、电源线有些太靠近板边了。

楼主:
请问 楼上 咋个铺铜法 说的具体点好么

电源线不符合那个20H原则!!

网友B:
规则没设对,太多短路了

网友D:
铺铜的时候安全间距可以设置的大一些

左边U2的引脚都快和铜连到一起了,很危险

楼主:
10楼和11楼说的太好了!!!

我还真没注意!!!!

不过10楼说的规则需要设计啥规则?我得好好查查!!!!!

感谢!!

网友E:
10楼说的对,你有可能没有进行规则设计

10楼说的对,你有可能没有进行规则设计和规则设计检查

楼主:
不知怎么回事!!

把PCB图放大之后,就看不到3楼所说的短路点了!!!

我用的都是默认设置。
我用的是protel99SE

网友F:
还有死铜

网友G:
呵呵,给5分,以资鼓励

百分制

楼主:
隔多天,再看看我这小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