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图不能通过电气规则检查呢?

楼主(2009-04-01):
警告  未连接的电源实体在vcc

sheet1 .sch vcc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可能哪里放了一个空的VCC标号。找找看,有打X的

网友B:
把整个图缩小

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个多余的VCC,或者你在你图中的VCC处点一下,看是不是重叠了两个VCC??

楼主:
听各位一席话

楼主:
胜读十本书啊 果真是这样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