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DDR2(800MHZ)布线问题

楼主(2009-04-01):
我最近看了一款DEMO板,CPU是16bitDDR2(800MHZ)接口.发现外部扩展了4片8位的DDR2芯片。组成两组16bit的。我发现数据线是直接连接的。地址控制命令线用了两组上下拉。每组都是100欧姆上拉和100欧姆下拉。感觉这种连接方式很少,有谁能够解释一下吗?(DDR2芯片布线的时候紧靠CPU,而且数据端朝向CPU)。为什么是两组而不是一组50欧姆的上下拉。为什么数据线上不加。是否考虑到数据线短,以及ODT,还有只驱动2个,因此不加了。数据线要驱动4个,因此加上?

楼主:
用戴维南是可以的。但是我不明白用两组。

网友A:
两个100并联就是50了

为啥两个,俺也不知道。嘿嘿。我以前做过的DDR2,直接一个49.9,1%的上拉到0.9V的VTT去。。。
数据线不用,主要是ODT的因素。

网友B:
源端+末端?

网友C:
4楼说得有道理,数据线不用,主要是ODT的因素。

100欧姆的原因,详细看看datasheet找找。

网友D:
楼主在内存厂上班?可否搞些便宜的内存方便里面的兄弟啊

楼主:
说明

5楼:在靠经DDR2端
6楼:不在。让你失望了。
猜想:是否这样就可以省略了VTT电源电路(我看到VTT就是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4楼的VTT恐怕用了专门的电源芯片吧。继续期待高人指点。。。

网友A:
的确

4楼的VTT用的是LP2997出的。

楼主(2009-07-25):
有谁仿真过DDRII不同的拓扑结构吗

不搞明白以后都没有办法踏实画DDRI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