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添加网络标号时,网络标号不在“十字光标”的正中

楼主(2009-04-09):
(无正文)

楼主:
没人知道吗?

谢谢啊

网友A:
protel用的不熟

网络标号是要在网络线上啊,放的远了你知道是哪个啊。
要是实在想放在光标的地方你就添加TEXT来实现吧

楼主:
偶尔又正常了

偶尔像上图一样光标乱跑,偶尔又正常了,不知道是不是protel的bug,郁闷。。。

楼主:
为什么 虽然能跟随光标移动,但距离光标太远???

为什么protel有时放置 网络标号或其他元件,网络标号或其他元件 虽然能跟随光标移动,但距离光标太远???
很不方便啊。。。

复制元件也经常出现这种现象,我郁闷...

网友B:
没有遇到过。。。

网友C:
呵呵

如果是元件不在中心话,可能是你在画原理图封装的时候没把元件的中心放在设计图纸的中心
PROTEL软件的确是有当放网络标号设置电源符号的时候不再中心的情况,这个与盗版软件有关,你可以先放在图纸上然后在拿起移动啥

楼主:
protel公司太小气了吧

跟盗版软件有关啊?  那就没办法了,protel太贵了

楼主:
复制粘贴更麻烦

我粘贴的元件 经常不在光标正中,而是跑得很远,有时找也找不到,有时跑到 图纸的外面去了,

太不方便了

网友D:
呵呵 跟你电脑的速度有很大关系

网友E:
嘿嘿,软件使用还不熟练呀

在放之前用键盘按V后再按G,就可以放到你想放到的任何地方

楼主:
楼上的pcbdesigner 真是高人啊!

楼上的大侠 经验很丰富啊!佩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