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altium designer里面导入orcad的网表???

楼主(2009-04-15):
在99se的PCB里面,还可以导入orcad网表,但是在altiumDesigner里面干脆没有那个GetNets菜单项了.谁有好办法吗????

网友A:
你真走运~

俺寻摸了N久,也发了好一些帖子,前几天在他们的新品发布会上得到的答案

先建一个PCB的工程文件,建PCB文件,添加库文件,添加网络表文件。
点右键,有一个差异化对比,打开后,点高级设置,出现2个列表,一个选PCB文件,一个选网络表文件,比较,执行。

你在看看~嘿嘿。

楼主:
不错

感谢qupeng! 我觉得能找到办法就不错了. 这下就可以继续让orcad 搭配 AD.

纠正一点; 我说的99se原来的getNets菜单项有误,应该是load nets,需要参考的朋友注意.

网友B(2010-08-17):
呵呵呵,这个我也找了很久啊!

网友B(2013-07-20):
现在又找出来,又要画图了!:lol

网友C(2014-03-04):
引用 网友A:
|只看该作者 回复 |返回版面
你真走运~

俺寻摸了N久,也发了好一些帖子,前几天在他们的新品发布会上得到的答案

先建一个PCB的工程文件,建PCB文件,添加库文件,添加网络表文件。
点右键,有一个差异化对比,打开后,点高级设置,出现2个列表,一个选PCB文件,一个选网络表文件,比较,执行。

你在看看~嘿嘿。

这个不错,不过记得要保存文件后才能执行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