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穿心电容的PCB封装问题

楼主(2009-04-16):
刚刚修改的封装:将中间的接地焊盘分为2块,在这2个焊盘中间接一个方形via。

还没检验过,哪位达人有好的穿心电容PCB封装方法噶?

网友A:
这样接屏蔽效果能好么?好产品不要怕加工麻烦……

纯手工打造又何妨,这种产品本来量就不大……

楼主:
屏蔽效果?请教

这样改想降低些接地电感。

网友B:
看不懂,贴个图

楼主:
原先的封装

楼主:
现在修改完的

看一本器件书上的封装没有via,不知道这样做了会是怎么个结果。

网友B:
没用过这种电容呵呵

楼主:
呵呵,郭大哥经验多多

看看怎么做这个封装用起来效果好

网友A:
等等,先确定你说的穿心电容是哪一种……

直焊式镀金:

楼主:
疏忽了,不好意思噶

是表贴的三端穿心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