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达人谈谈实心和网格2种覆铜的优劣和适用情况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4-16):
我只知道大面积实心覆铜的话制版时,版有可能会弯曲变形

楼主:
刚刚去吃饭了,俺也说说俺的初步认识

看一些普通的板子都是实心的,高频的是网格的
实心的应该散热好些,信号回流阻抗低,屏蔽效果也应该好些。
网格的肯定是抗干扰好了,局部涡流回路小,LS兄台说的也是网格的优点。

网友B:
实心散热大会掉皮

网友A:
实心的话 工厂里腐刻用的药水少点 价格会不会也会少点?

网友C:
楼上认识很全面啊

补充两点,一般的板子上下走线率不一致,比如顶层的线路多,底层线路少所以要敷铜,结果上下的敷铜比不一致,导致铜平衡失调,这样就容易在高温的时候产生翘曲。
其二就是气泡问题,敷整铜在高温的时候里面有一点气泡都会引起铜箔起包,这样在制板的时候他们也不希望这样。

楼主:
4L的兄台能详解下吗?

郭大哥说的这2点都是制版时候的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