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中 3d视图 的元件,的完好显示 取决于什么?

楼主(2009-04-16):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用过,是不是库里没有这个元件呢?

楼主:
to 08 库里有啊 ,

没搞懂为什么有的元件就很好的显示3d视图,  有的就不行   只知道   如果显示不正常的话   他会按照你的封装的边缘来显示3d视图,     那么问题是 : 如果要完全显示元件的话  取决于什么条件   ?    有个想法  :  是不是系统默认的元件库才可以完全显示?

网友B:
也有此问题

网友C:
不是显示的挺好的嘛

楼主:
有一个元件没显示好~~~